sanch 求助

楼主(2004-10-18):
我有一台sa-2007变频器,用于手套机,不能驱动电动机,面板显示88888。在使用过程中,电动机有过热现象,这种情况下最易损坏的是什么地方,cpu损坏的可能性大不大,谢谢

网友A:
一般面板显示88888,是供CPU的5v电压低,cpu没工作!  你可以用手去摸cpu看烫不烫,如果很烫的话那一定坏了!

楼主:
谢谢。若CPU坏,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