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整流电源电容补偿柜保险爆的原因

楼主(2004-10-18):
我遇到下面这样的问题,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我们公司有一台用于真空状态下进行熔炼的进口设备,两台整流电源进线电压是690V,工作电压是50V左右,空载电压是80V,是德国MONK公司的产品。有两台电容补偿柜分别接两个整理器。但是现在已经连续两次遇到如果在熔化过程中,提高电流时,补偿柜的保险就会有一相爆,而且又是会遇到根本整流器无法启动的情况。 望大家多帮忙!问题亟待解决!

网友A:
我不是回复您了吗?没动静啊!没收到?

网友B:
是不是没做浪涌过电压保护啊??

网友C:
你把设备的接线和原理图描述出来,帮你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D(2011-02-23):
简单,你有这么大的整理设备,谐波一定很严重。是谐波影响的电容。

可以先用弗洛克表测一下谐波,然后安装谐波补偿装置。这样就ok了。

谐波不去除那么别说电容了,你单位的其他设备也受影响,别哪天把老板的电脑搞冒烟了才动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单,你有这么大的整理设备,谐波一定很严重。是谐波影响的电容。

可以先用弗洛克表测一下谐波,然后安装谐波补偿装置。这样就ok了。

谐波不去除那么别说电容了,你单位的其他设备也受影响,别哪天把老板的电脑搞冒烟了才动手。

赞同这种说法,我们有客户出过同样的问题,滤波后问题解决

网友F:
4楼所言及时。对于电容器来说,Xc=1/2πfc,所以有谐波的话,电容器对于高次谐波来讲,相当于低阻抗,谐波电流就会被放大。解决方案有3:1.电容器串联电抗器。2.整流电源交流进线侧串联电抗器消除谐波。3.整流电源并联动态滤波器消除谐波。方案1成本最小,可以解决楼主所说的问题,但治标不治本。方案2成本居中,但动态滤波效果不理想。方案3是效果最好,但成本最高。因此可以考虑把方案2和方案3接合起来,即串联电抗器滤除固定谐波,并联滤波器滤除动态谐波。

网友G(2011-10-04):
  还要意识到电路可能存在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