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在触摸屏中加入控制交流伺服电机带动的工件给定位移移动的功能

楼主(2004-10-18):
我有一个问题,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如何在触摸屏中加入控制交流伺服电机带动的工件给定位移移动的功能。需要有哪些条件!

网友A:
总得有具体型号和具体参数要求 我用松下AIGT触摸屏,FP-S PLC 和MSMA交流伺服驱动及MSDA交流电机

网友B:
两种方案一种是HMI+PLC+Servo system 第二种是HMI+带总线的Servo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