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LC控制电抗器轴流风机的实现

楼主(2004-10-18):
我站共有三组电抗器,刚投入运行时是油循环自然风冷,但在运行中发现电抗器的上层油温偏高,曾出现88度的高温。为防止高温影响绝缘,提高稳定运行,现在冷却器的低下加装了几组冷却轴流风机,并用PLC实现自动投退。投退的具体情况是当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投入第一组风扇,运行四个小时,换成另一组运行。若期间问素升高达到一个定值将两组风机同时投入使用,温度降到这两个数值以下分别退出一组风机。 将装在电抗器上的温度控制器输出2-24V电量输入到PLC中进行运算,输出两个型号来分别两组风机。这样一来总共只有三个输入输出点,选择三菱公司的FX0S型的PLC来实现。

网友A:
PLC选用FX0S没法做的,因为三路模拟量输入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