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一次表与显示设备的搭配

楼主(2004-10-18):
我在使用一次表(英华达)和无纸记录仪(川仪)时模块AD694JN多次烧毁,英华达的信号是4到20ma,记录仪是接收1到5V信号,所以我在记录仪端子上并联了一250Ω标准电阻,于是发生了以上现象,请各位指教是何原因?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英华达)一次表?

网友B:
问一下我们的技术部门 0571-85501193 石工

网友C:
这种简单连接仅就信号范围表面来看是似乎符合的:) 1、要考虑表的输出是否纯净,有无干扰 2、输出信号的额定范围不等于其输出最大值,要考虑留有裕度 3、最好用示波器检查一下表计在各种极端状态下的输出情况 建议: 250Ω电阻更换为200Ω的,最好加个运放组成的滤波器

网友D:
4到20ma信号与1-5V信号转换应采取隔离措施(接入隔离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