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读取三菱FX-40DU-ES里面的程序?

楼主(2004-10-18):
有个关于三菱的问题:怎样读取三菱FX-40DU-ES里面的程序?我用FXDUWIN,可是连接和PC连接后,没反应,是不是还要有其他操作,例如FX-40DU-ES后面还有什么读取拨断开关?

网友A:
这个东东我没有用过,不晓得哟,应该没有吧。三菱老掉牙的东西我还是用得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