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拉小电机有没负作用?

楼主(2004-10-18):
各位前辈:由于条件有限,我现想用15KW的东芝变频器带动4KW的同步变频电机,不知这样会不会有负作用?请赐教!

网友A:
为解决费电\耗能等问题,你可选用变频器的降压功能,将电压置为35%,一般的变频器都有此功能。

网友B:
实际应用中,也许会出现超调的现象,电流会突然大很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