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变频器做位置控制,谢谢!

楼主(2004-10-18):
诸位好!我们这正做一条传送线,传送线电机功率2kw,要求进行位置控制,电机输出轴误差要求控制在20度以内。拟选用带编码器反馈的变频器带普通异步电机的方案,控制器用三菱PLC FX系列。由于兄弟我没有用过类似产品,不知道哪款变频器性价比高,控制简便。其具体控制方式和接口如何,是用串口还是其它什么方式?编程时需要做什么工作?需要购买其它什么配件或PLC模块否? 请指教!

网友A:
VLT5000加定位选件。通过RS485控制

网友B:
选用安川变频器2.3KW比较好

网友C:
选用德国KEB变频器,不用选件。 www.keb.cn

网友B(2005-11-16):
安川变频器和三菱变频器有编码器控制接口。如您需要请与我联系。
E-MAIL:IDEAL2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