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采样频率就是触发的频率么?

楼主(2004-10-18):
我想10ms获得一次数据,采用的是pacer触发的方式。9113的板子,调用板子自带的函数,可以设置一个采样频率,是在这里把采样频率设置为100呢,还是要设置pacer,怎么设置?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在采样函数里面有参数SampleRate ,直接把这一参数设置成你需要的采样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那么,采样频率就是触发频率了,触发一次,采样一次?

网友A:
实际上采样频率就是A/D转换时钟的频率,这个时钟可以由内部计数器分频而得,也可以由外部设备提供,所以有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之分;内部时钟可以再采样函数中直接设定SampleRate ,而使用外部时钟的话,时钟源的选择和具体的采样频率就要遵循外部时钟的相关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