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的FX2N系列的cpu是否可以用FX0N系列的扩展单元

楼主(2004-10-18):
请问三菱PLC的FX2N系列的cpu是否可以用FX0N系列的扩展单元,是否兼容。 还有三菱PLC的说明书上的端子排上的黑点是表示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端子排上的黑点表示该端子是一个没有使用的空端子。这个端子最好不要接任何线。

网友B:
FX2N的主机只能使用FX0N系列的扩展模块,如FX0N-8EX、16EX、16EYR等; 扩展单元FX0N-40ER或FX0N-40ET对于FX2N的主机是不适用的; 反之FX2N的扩展单元是可以用在FX0N的主机上的; 还有就是FX-40ER的扩展单元可以用于FX2N的主机,不过需要一条转换线; 黑点表示此端子为空,不能接线; 有问题可联系!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