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与s7-200通讯

楼主(2004-10-18):
求各位帮忙:我想用vc++通过ppi电缆采集s7-200的模拟量和数字量,怎么才能实现?vc++要读、写的地址在哪里?? 谢谢了!!!

网友A:
你通过什么协议呢? 如果不了解协议,一切都无从谈起!!!

网友B:
200支持自由口编程的,可以自己定义协议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我对这方面可以说一无所知。不过,我用过MODBUS协议。是别人编了程序直接使用,具体的不知道怎样去做。以前都是用PLC+工控机监控软件或触摸屏。还没这么做过,现在手里有个小活。要怎么做,所以恳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C:
s7-200支持modbus rtu协议,只要有modbus工具箱即可(西门子网站上有下)。这个最适合你的当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