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10-18):
我不太懂总线网络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我有一台电脑,S7-300一套,压力变送器10个,西门子变频器10个. 我觉的上面的设备连接应该是:电脑连S7-300,S7-300组件分别连压力变送器和变频器. 我不知道总线网络是怎么弄的,难道是把每个电器件全部挂在一根RS485线上,S7-300就用一个通讯接口吗?

网友A(2005-07-25):
你想达到怎样的控制?

网友B:
S7-300上还需要I/O模块连接你现场的变送器,是普通的电缆,变频器如果由通讯接口也可以与S7-300直接通过通讯连接,否则将变频器的一些关键信号直接通过普通工业电缆连接到I/O模块上,与变送器一样,电脑与PLC之间是通过通讯接口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