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LC不受触摸屏控制如何处理??

楼主(2004-10-18):
本人用的三菱F930触摸屏FX1NPLC,软件是FXDUWIN-C画面制作完成触摸键功能定义完毕,触摸屏能够显示出编辑的画面,但跟PLC联接后按触摸键PLC不动作,请问各位高手能否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通讯电缆和触摸屏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我想请教你,让plc与触摸屏相连,除了通讯线以外,还需要那些具体的工作,如果不通过plc 传到触摸屏上的画面能够实现触摸操作吗 谢谢 给与指导 还有编辑画面的时候,读取地址采用plc和内存有什么区别

网友C:
通讯有问题撒。设置都对吗?·

网友D(2005-11-16):
试一下,如果所有画面元件都没有反应,可能是通信问题,否则是设置问题。

网友E:
从设置到通讯做仔细检查检查看

网友F(2006-09-29):
请给我一份《三菱人机界面产品—FX-PCS-DU-WIN-E软件中文操作手册》。谢谢!
QQ:228788911 MSN:agun@vip.sina.com

网友G:
估计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H:
为了避免这些现象,最好在一些关键牵涉的设备人身安全等问题上加设外部按钮机指示装置,通讯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I(2008-05-30):
对:agun 关于
请给我一份《三菱人机界面产品—FX-PCS-DU-WIN-E软件中文操作手册》。谢谢!
QQ:228788911 MSN:agun@vip.sina.com
内容的回复:
有人给你了没?你要有了能不能也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
liguofhzm@126.com
,谢谢!

网友J:
电缆是不是正确?
编的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