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view 触摸屏接线的请教?

楼主(2004-10-18):
大家好! 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mt506l v4cn 触摸屏有三个端子,分别为+24v,0v,FG,其中+24v接直流电源正极。0v接哪里?是接电源的负极?还是接电源的GND?那么FG,又表示什么?表示外壳的地吗?应该接在电源哪里?还是应该单独应该单独用一根线接地?

网友A:
0v接负极,FG是地线。还有问题欢迎010-68465010-607

楼主:
楼上的朋友,那么FG应该接在哪里?是电源的GND吗?

网友A:
您买的屏盒子里面没有一张薄薄的说明书么?上面写的有地线连接方式~~~您还是留个电话吧

网友B(2010-04-15):
大家好,有谁知道EVIEW 的MD204LV4与欧姆龙C200HS的RS232C的接线图

网友C:
触摸屏FG随便接哪个地线都行的吧,不接也没关系的

网友D:
如果您能确保您的接地是十分可靠的,接的是大地而不是只接机壳,您可以将FG接上.否则建议您不要接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