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系统偷停故障,急急急!

楼主(2004-10-18):
用S7-300做了一套控制系统,应用一年有余,近期突然发难,经常偷停,重新启动后正常,还停,将接地重做,网络部件更新等等,该做的都做了,问题还是没解决。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虚接!

网友:
检查各连接线接触是否良好或清洗插座! http://www.ttfx.com

网友B:
〔Module Infomation〕菜单命令查一下CPU的运行情况和故障数据

网友C:
是不是有些系统块编程的结果?比如I/O故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