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4-10-18):
本人用F940GOT与FX2N做一控制系统,工艺要求有几个时间需设置成小数点后一位数,如0.4分钟,根据不同的工艺还要不断的更改,在GT-Designer软件中用Numerical Input部件做好后,在HMI上不能输入0.4之类的数值,请问何故?在 Numerical Input部件中,设置如下:D614 /Signed BIN/16Bit/,小数位数为1,总位数为3,在PLC程序中,用的T200,并用设置值*60的结果传给D614做为定时值.

网友A:
请问你在哪?!?

网友B:
你或许应该用表达式做

网友C:
输入只能用整数。小数要在PLC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