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4-10-18):
大延DY2000型PID调节器,连西门子MMX440变频器。变频器接电机 。 调节PID调节器的值,电机转速不变,如何解决

网友A(2005-07-29):
关于您询问的DY2000调节器能否参数给的更详细些,因为我们调节器的品种很多。如;A 型 AF型 C型 CF型.....

网友A:
DY2000的巡检仪有24路,32路,48路。其中32路以下可以万能输入。加通讯可以替代XMC5000系列24路现场采集器,而且可以做的更多路大家可否试试?

网友B:
我也在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试过的,而且在尼日利亚的一个工程中.用DY2000+RS485,替代了数据采集器和免掉了FCC5000的现场服务器.很不错的,总的造价低了.

网友C:
变频是不是设在闭环运行了?这种方式变频设成开环.为什么,你去想一想.

网友D(2006-04-05):
请教zhengzheng:为什么设成开环就可以呢?一般不都是设成闭环控制吗?开环控制只有正反馈,控制当中很少用吧?在什么场合能用到开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