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川606PC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0-18):
我有一台安川606PC3 3。7KW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请问各位高手会是什么原因? 故障现象:初次上电,开始时输出不平衡(20HZ茶5V),约5分钟后,输出渐渐平衡。断电,立即上电运行,输出基本正常,但若等待约30分钟后再次出现不平衡现象。

楼主:
对不起,还有一点没说清楚,就是若等待30分钟后再次上电运行才出现不平衡

楼主:
光藕已全部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A:
把驱动的电源的滤波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B: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 型号 但我一上店就oc1 再上电就是OC2 但住电路上保险丝好的 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楼主:
以上可能均已试过,故障依旧。会不会是驱动电路稳压管不良?不知是多少V的稳压管

网友C:
控制卡坏了

网友D:
我上次修过一台,也是这样,最后换了只IGBT就好了,

网友E(2006-07-17):
我叫马振宇因为变频器启动电流大只要改几个参数缓冲一下启动电流就好了,变频器应该是好的,至于换模块就好是因为有人用了假的模块应该是1200v25a 的模块别人卖给他的是1200v15a的模块

网友F(2011-01-17):
OL1是啥故障?

网友G(2011-05-24):
先换驱动部分的小电解电容,这个机型的电容时间一长会漏液,再摸拟加电光耦驱动电路触发一下,看看光耦有没有问题,如全好,再换上面信号板试试,很快就能找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