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驱动器怎么老出现这问题?

楼主(2004-10-18):
我公司一台设备伺服放大器老出现AL24报警。一台设备已经坏了两个放大器。把它装到别的电机上去同样是如此!放大器J MR-J2S系列。请问高手如何解决?本人不胜感激!!!请高手指教,要修放大器从哪里开始检查?

网友A:
可能为U。V。W 接线错误,参考用户手册上的说明 维修找三菱的代理商联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