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控制

楼主(2004-10-18):
想问问:FX1N-60MR系列PLC在执行步进指令功能时,偶有乱跳步数情况,请问哪位大狭能给予回答!

网友A:
MR? 不是吧,虽然我书读的不多,但也知道控制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怎么可能用继电器输出型PLC?

网友B:
真是不懂呀! STL?

楼主:
是步进指令啊!老兄!!

网友C:
是不是在程序中有并行分枝没有处理好.

网友D:
我想请教:plc的接线要求,及相关技术参数,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