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为什么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与钳形表测的不一至?

楼主(2004-10-18):
王老师: 我厂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控制的15KW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运行时,频率为23HZ,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为15A,电压为175V;而我用数字钳形表测得的电流为5A。 到底是变频谁对谁错?

网友A:
用我的经验给你分析一下,当然我也是学徒工了。嘿嘿! 变频器出厂的时候给每个参数设定了一个出厂值,但这些参数要通过修改才能符合实际工况需要。 以国产变频器为例: 转速反馈可以设置变频器内部参数来实现(有可能极对数有差别);电流反馈就要通过调节内部板子上的调节旋钮,来调节一下,使得显示值和钳形表上的值相同。 丹佛斯没用过,所以你自己看看了! 以上阐述仅供参考! -------------------绝色无双

网友B:
一般的钳型表是针对工频下测量电流设计的,如果被测电流不在工频那读数是不正确的(变频器测量的是真有效值),用所以要准确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要用具有真有效值测量的仪表。如“FLUKE 80V”数表等,或采用动铁式钳型表。

网友C:
估计表是坏的,否则应偏大。

楼主:
表是新的,测量无变频器的系统其指示无反常

网友D:
我也用钳形表(指针)测量,结果是输出比输入小,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与钳形表测(输出)的基本一样,用数字钳形表测与钳形表(指针)测相差很大,仅供参考....

网友E:
请问 sz_zxf: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真有效值? 谢谢!

网友B:
计算的结果是波形的有效面积

网友F:
sz_zxf说的应该是正确答案!

网友G:
用工频钳表要测电源端,不要测电机端。

网友E:
电源端与电机端有何区别?

网友H:
我觉得是不是电机与变频器之间存在环流啊?它好像是建立电机的磁场的。对于有功功率部分才由电网吸收。所以偏大

楼主:
我测的均是电源端,还有一套系统有三个变频器,分别带动两台7。5KW的电机和一台1。1KW的电机运行,测电源进线端的电流,钳形表上数字显示的竟然只有2A?

网友I:
数字表测的是平均值,指针式(电磁式)的测的是有效值,所议说指针是的式准确的,与测哪一端无关。

网友J:
当然不一样了。都没错,变频器显示的都是电机运行的电流。而你测的是输入端的电流。前面有贴子,这样简单的问题看来不情楚的人太多了。 变频器的原理知道了,但都不去分析那么简单的道理。包括斑主在内。你用钳型表测输出端决对与变频器显示的差不多。 原因就是变频器必需显示电机电流而且是实时的,其输出端的电压是变化的并且在低频时远小于输入端的电压(380V),但负载功率是死的,而输入端的电压是380V,所以输出端电流15A,输入端电流5A都没错,你的电机输出电压=380*5/15=126V,不信你去验证一下,理论学了不能就仍了。而且有的输入端电流还有不平衡的现象,而输出端的电流都是平衡的。这都是正常的。

网友C:
1)没想到他测的是输入端电流! 2)大多数钳表由于性能关系,测输出端的电流与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有很大差别。

网友K:
哈哈! 他是不知道电机电流并不是电源电流,差点把大家引入歧途了

楼主:
ZHENGZHENG说得很对,但变频器上显示的电压为175V,计算值为126V?

网友J:
这就是偏差,因为你测的输入电流不准。一般来说,输入电流三相是不完全平衡的。输出电压有变化,计算只是参考。因为没有考率功率因素的问题。

网友L:
问题出在所用的钳形表的型式不对,测量变频器输入输出侧的电流应该用电磁式电流表或钳形表。钳形表测量误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