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能否以每秒9次的频率带负荷正反转轮流启动。

楼主(2004-10-18):
请问步进电机能否以每秒9次的频率带负荷正反转轮流启动。

网友A:
我自己做过的,每秒启动20次,也就算10赫兹吧。不过行程比较短,只有18度,采用的是40细分的驱动器。

楼主:
我的是接近360度,不过要求是每秒启动9次,每次方向不同,不知能不能做出来。前面的表述有误。

网友B:
我用安川的伺服做,也达不到这种频率。每次正转一圈然后反转一圈,一分钟也就450多次,而且不同的电机型号次数差别也蛮大的。

网友A:
如果是360度,我也没把握。这个只能用实验来测试了,就按照这个要求给电机发脉冲,运行一段时间,并反复多试几次,检查有没有丢步。 如果用伺服电机,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对控制器性能和参数调节能力的考试了。至少,只用PID应该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B:
我用的PMAC来控制的,闭环时也用了它的参数调整。只靠驱动器调节估计很难。

网友C(2005-04-12):
就按360度,如果是二相的电机,在2相励磁时,是用点在1800赫兹就可以了,应该很容易达到,没有说得那么复杂吧,当然还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A:
两相电机,不细分,1.8K直接起跳,很容易吗?不会丢步?您真的试过?

网友D:
实际不行,理论没问题。换伺服电机你还得挑好的,否则电机会受不了。

网友E:
这是否在做电机轴的疲劳试验?

网友F:
空载时1N以下电机,还要看什么驱动器。

网友C(2005-06-12):
TO:刘岩利 你自己看看步进电机的产品介绍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G:
同意老鼠杰利,只靠驱动器很难调,要在控制板卡里设置参数。步进电机的状况不清楚,但是伺服电机做过,而且频率不止9次/秒,不是发脉冲,是脉宽调制。

网友A:
两相电机,我用过四通的(现在叫和利时了),不细分,1K起跳基本做不到。也许四通的电机属于比较廉价的产品,但是1.8K起跳,我还真觉得不塌实。 介绍是一回事,实际应用通常是另外一回事。我见过不少号称几毫秒加速到3000RPM的伺服了,可是真能做到的,还一个也没见过。

网友C(2005-07-31):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一般在1500赫兹到2000赫兹,这是打印机用的,如果是舞台灯光的话一般在800赫兹到1500赫兹,不知道你们是用在哪里的?还有是日本的数据资料一般是准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要抵制日货!

网友H:
to百海: 我用过日本、德国、中国的多种步进电机,直接起跳频率超过10转/秒的几乎没有,提问者要求达到20转/秒,我看是够困难的。

网友C:
你要是没有见到过我可以给你一个,但是要收钱哦,因为是公司的马达。我可以当样品给你。还有就是我说的是空载或负载不大的情况,这一点我在前面申明过。还有一点是你的马达是用在什么东西上的? 负载情况怎么样

网友I(2011-10-03):
我用过每秒3次的伺服器驱动电机,每次正反转一下.控制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