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推荐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4-10-18):
我急需一个数据采集卡,包含A/D转换器和D/A转换器,需要采集的数据是轿车上车速传感器(0-160MHZ的脉冲信号)和转矩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电压0-5v),A/D转换器的输出信号进入计算机处理后,再到D/A转换器,最后进入一个H桥线路,实现对电机的控制,请问我应该选择哪种型号的?急需,恳请帮助,谢谢各位!

网友A(2005-03-29):
我司的Labjack U12 USB接口的多功能数据采集模块(8路AD 2路DA 20个IO),里头有现成的软件可用 1550元 用两快即可   如果采样率不高的话可用 DSS14 (14路AD)声卡数据采集卡,是音频接口,即直接用笔记本的line in接口。里头送软件包(可同时采集14路模拟量并记录) 980元 一块即可   您可先到网站www.ade-tech.com上查看这两款的使用说明,看是否满足您的要求,有需要咨询请来电 0591-83840887或83840889

网友B:
用KPCI-811吧,PCI槽 速率很快!一块足矣。 12位 单端16路/差分8路A/D带1K FIFO 100K 12位 2路D/A; DI/O:各16路 ;定时计数:2路 单价:2100.00 至电:010-51650651

网友C:
给你推荐美国IOTECH的板卡,保证不比国产卡贵多少,但质量绝对比国产好。网址:www.iotech.com,它的全国总代理是嘉兆科技,其上海办事处电话:021-64669186,64669187,联系人,邓学斌,当然,你要要求不高,建议你支持民簇工业。尽管有点恨铁不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