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头请教TP7和S7200的问题

楼主(2004-10-18):
各位大虾帮帮忙;S7-200和通讯电缆我试过了都没有问题,上电TP7显示<System Menu>这个画面,是TP7设置不对还是别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另为能不能告诉我TP7和PC之间的通讯电缆能不能自己做?QQ404171569

网友A:
TP7 的5,6号向下,其余向上,PLC的地址为2,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