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的问题

楼主(2004-10-19):
本单位生产的机器要求机器的变频器接地,电机接地,一组DC12V 接地(接地点都是机器的外壳上)在工作时发现电机有漏电的现象,我在机器的外壳接上了零线漏电的现象是没有了,但是单位的领导说不可以这样做,我想请问大家外壳接零是不可以吗?他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A:
接地要分立!

网友B:
万一相线与零线接反.外壳就有电.只有保护接地才可以.

网友C:
要用保护接地才是规范的.

楼主:
补充一下 刚发现单位的电机在加速和减速是漏电是最严重的,电机是有变频器带的电机是3相0。4KW的,从0 HZ到50 HZ的加速时间0。4秒减速时间0。6秒单靠保护接地不可以,还是漏电,但是不接变频器把电机接在380V动力电上漏电就没有请问大家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