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需要检测四路红外接收管输入的信号(监控物品是否到达制定位置),控制四个步进电机(控制物品运动),造价不能太高,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楼主(2004-10-19):
一个系统需要检测四路红外接收管输入的信号(监控物品是否到达制定位置),控制四个步进电机(控制物品运动),造价不能太高,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谢谢!!!

网友A:
有这种现成的步进控制卡,也就3、4千块,而且有专门的界面,肯定满足你的要求。好象是一个华南的公司生产的,我知道一个清华的学生用过,我没用过。

网友B:
如果系统控制方式不是很复杂,到有简单办法,关键是要看您的要求,根据您的要求,考虑配置方案,检测四路红外接收管输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开关量吗,精度要求如何,我有很便宜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可以单独控制步进电机,您的4个轴有没有连动要求,步进电机额定扭矩要多大,准备成本控制到多少,能详细谈谈吗?我的电话:13840146961 邮箱:sysongs@163.com 随时欢迎您来电话,大家共同探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我的系统中,四个红外接收管用于检测物品是否移动到指定位置,物品不大,类似于香烟盒大小,重量很轻大约5克,两个步进电机主要用于推动这个物品在一个斜面上运动,两个步进电机用于其他控制(需要功率不大),因此步进电机功率需要也不大,整个运动距离大约10CM,在这10cm中分两段进行,中间有一个对物品的处理过程,大约需要时间为0.2秒,整个运动过程时间控制在1秒以内。这个系统可以连接上位机,并由上位机进行控制。电器控制部分成本最好控制在3000元以内。

网友C:
您的3000元成本如果包含控制器、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的话就是神话,如果这些成本可以到达20000元,可以找我。我有一款待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系统,直接可以使用,只要找几个国产的步进电机即可。

网友D:
这个系统我可以把电器部分成本控制在8000元以内,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在深圳,075583479196-19,83479186-19,王工

网友E:
我可以把成本控制在6xxx元左右,你们可以接受吗?

网友F:
抵制恶意竞争,如果真的想压缩成本,你自己用单片加驱动芯片开发控制驱动部分,加上国产永磁步进(精度不够可以选带减速的永磁步进),绝对可以控制在3000元。对开发经验和能力有一定要求。不这样,3000元可能几乎没人能愿意做。 如果是单个项目这样做就太累了,如果是开发产品可以一试。

网友G:
根据你说的情况和要求,我们可以做这个项目(包括软件和硬件)。我可以把成本控制在你要求的范围。有意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邮箱:gsr64@163.com

网友H:
Parker有一种内置控制功能的步进驱动器,性能不错,本身带有少量I/O信号,可以通过232/485进行互联控制。相比采用独立控制器加步进驱动器,响应速度相对更好。同样价格相对较高,如有意可以讨论一下。mail:tzhong@park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