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SALDO,定子双绕组电机!

楼主(2004-10-19):
该电机是用于化工厂生产装置,是国外设计院设计的,整套设备都为国外进口,现在工厂需要对该电机的传动进行改造,现在所用传动为:动力线进来后经过一路整流,然后分出两路并联的GTO逆变,对电机的2组绕组分别供电;现在我的工作就是:采用新的变频控制取代现有的变频控制(现有控制经常过流导致跳闸保护)。 本电机特点: 可变频的3相感应式,符合IEC34-5与标准的IP54保护级别以及符合IEC34-6标准的IC81W冷却式电机,其结构型式为符合IEC34-7标准的IM1001式。定子提供有两个绕组,2个绕组之间的电气位差为30度,每个绕组各由一个端子箱供给电源! 电机参数: 厂家: 意大利ANSALDO(安萨尔多) 电机型号:CR 500 W6 额定功率:850KW 额定电压:2x600V正负5% 额定频率:58HZ 相数:3 极数:6 额定电流:2X491.2A 额定速度:1150RPM 速度范围:115 到 1150RPM 定子绕组有两组,相互之间差30度电角度 功率因数:(4/4);(3/4);(2/4):95.7%;95.7%;95.0 效率:(4/4);(3/4);(2/4):0.87;0.85;0.80 接线方式:双星形连接 启动电流:N。A。 启动扭矩:N。A。 净重:4380公斤 转子重量:985公斤 旋转方向:顺时针(从驱动端看) 最大扭矩:220%,在额定转速时 转子绕组型式:鼠笼式 启动方法:只能软启动 设计院设计图纸显示:2个逆变模块的触发控制信号来自控制电路(只是不知道2路控制信号是否完全相同)。 我的考虑是:两组绕组电流(电压)相差之间有30度相位差,这样可以刚好抵消空间位置上的30度电角度差,从而在气隙形成的磁场就会完全同相位。否则,就会产生2者的矢量迭加。 但我不能确定电机对2组绕组的输入是不是真的要求相互之间有配合(譬如:要相差30相位差)。

网友A(2007-02-14):
可以使用并联模块的变频器,要求两个模块的输出相位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