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系统需要检测四路红外接收管输入的信号(监控物品是否到达制定位置),控制四个步进电机(控制物品运动),造价不能太高,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楼主(2004-10-19):
一个系统需要检测四路红外接收管输入的信号(监控物品是否到达制定位置),控制四个步进电机(控制物品运动),造价不能太高,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采集红外信号作为触发,控制电机要便宜的就用计算器卡。要复杂点的就用专门的运动控制卡。研华都有相应的板卡。可以去网站看看

网友B:
瑞博华的应该有,质量也不错,性能对你的够了,

网友C:
不知道用PLC控制可不可以.

楼主:
请问计算器卡是什么卡,我在研华网站上没有找到。再者,我使用的操作系统选用Linux,那些满足要求的模块提供Linux的驱动?! 谢谢!!!

楼主:
在这个系统中,所有运动都是简单的短距离直线运动。

楼主:
我也考虑使用PLC,但是PLC怎样控制步进电机呢?还有后台控制怎样实现?

网友D(2005-01-21):
据说永宏的PLC可控4个步进电机,我没用过。有经验的告诉我一声:byp7512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