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s7-v5.2安装时要输入的Identification number是多少?多谢了

楼主(2004-10-19):
请问各位:s7-v5.2安装时要输入的Identification number是多少?多谢了

网友A(2005-10-23):
安装s7到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时   The requitements for a successful installstion have not been fulfilled   出现以下提示   In order for you to be able to operate this product correctly,the STEP7 V5.2 package must be installed. First install STEP7 V5.2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同时Ignore按钮是灰色的 有遇到同样的兄弟嘛 给点建议

网友B:
s7-v5。2安装要输入0123456789
楼上的问题可以打西门子的免费技术支持电话8008104288,服务还算可以。

网友C(2005-12-15):
以0开头的任意十位数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