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4-10-19):
请问pci9812关于labview的库函数极其例子在all in one光盘的哪里啊?

网友A:
光盘:\Software\PCIS-LVIEW PnP或者直接到网站上下载最新LabVIEW驱动DAQ-LVIEW。

楼主:
yoyo1101我下载了DAQ-LVIEW看到了其中的labview的例子,但是我想知道对于板卡上JP1上pin3进行数字触发在labview上是如何设置或者实现的还是默认而不用设置呢?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