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楼主(2004-10-19):
请教斑竹: 爱默生变频器在水泵恒压供水项目中,整流桥平均三个月烧一次,请教斑竹及各位朋友,原因在那? 工况正常,无过电流,过电压等现象,水泵为进口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切换是否合理?如果切换不合理可造成电源电压波动,变频器输入端另加压敏电阻(821K)及电抗器。

楼主:
谢谢李工,我们先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还请你多多赐教!

网友B:
爱默生变频器在水泵恒压供水项目中,整流桥平均三个月烧一次,还是变频器设计上的缺陷,我也用爱默生变频器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C(2008-05-08):
这上面怎么没有爱默生恒压供水的专用变频器?就是TD2001系列的?

能不能把资料弄全一点?!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