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湿度控制器选择

楼主(2004-10-19):
室外电力开关柜内为了防潮应采用什么方案好。我想用一个温湿度控制器控制加热电阻的方式。现在有许多成品的控制器,但不知都怎么样,好像良莠不齐,大家帮我选一下好吗? 另外,如果成本不高的话,我想为下一步自动巡检准备好(如果投资相差太大的话,最好能推荐两种方案)。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选择欧姆龙和西门子的一些温控器!

网友B:
to thdg 资料已发送,请查收。 其实这个应用我以前发过,地址详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35542 本系统主要针对现场环境中的温度、湿度等参数,根据预先设定的设备工作温度&湿度范围,按照节能的方式自动控制加热、通风、除湿设备,保证被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环境;本系统可脱离计算机独立工作,也可以通过RS485或GPRS或TCP/IP协议与远端计算机进行通讯。本系统具备硬件看门狗,可以有效避免长期运行过程中由于设备自身故障而导致工作站运转过程中失去有效监控,与传统监控系统相比,本系统不仅适用于如机房、库房、档案馆等多种现场,特别适宜在无人值守的工作站中长期运行。        如有需要请E-mail至:digi@lance-cn.com,1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     文件大小:670K     文件类型:PDF文件       另附,免费Acrobat PDF阅读软件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chinese-s.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step2.html

楼主(2005-03-07):
请问DIGI:这套系统的造价如何,每个元件及各项费用都如何,给我个报价好吗?另外,这套系统我们自己能安装调试吗?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给我EMAIL吧。

网友B:
to thdg 资料中的系统使用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按照说明接线即可。可以说是即买即用型

网友C:
WSB-1数字式温湿度测控仪可以直接和WSZ的信号相连接,具有上下限报警,输出报警信号。可独立成为一台测控装置。同时输出RS-485信号,可以和上位计算机连接。WSB-n可显示多个温湿度采集点的数值,可以是巡检,输出多点报警信号。 最多输出16路报警信号。电源:AC 220V;数码管显示。 027-87663879/84770709

网友D(2005-08-01):
电力设备的保险 --凝露监控器家族 有时空气中的水汽超过它的最大包容能力称它为过饱和空气,它是暂时现象,过饱和空气中的水汽会慢慢凝结析出,变成饱和空气,此时若空气温度>0℃,即所谓凝露(若空气温度<0℃,即所谓凝华)。凝露产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有凝结核;2.一定温度下,水汽达到饱和状态。凝结核包括大气中的烟雾、尘土、小盐粒、及近地面的小草、树叶、物体等,这一条件肯定是满足的,因为纯净的空气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得到。要使水汽达到饱和状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增加水汽含量,如浴室、梅雨季节等;其二是降温,大气中自然降温有三种现象:一是地面辐射冷却,产生“露”;二是空气上升绝热膨胀冷却,产生“雾”、“云”;三是平流冷却。 基于以上原因,凝露的产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突发性的,在空气比较潮湿以及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区也是经常性的。 针对这一隐患,我们研制开发了凝露监控器系列产品。本“家族”主要用于自动除潮湿、防凝露以及需要控制工作环境温度的电力设备和其他相关领域,实现智能控制,能够有效防止电力设备因潮湿、凝露和温度异常而引发的各类事故,,保障自动化作业的高效、安全运行。 ---------------------------------------------- 电气交流论坛---电工论坛 http://bbs.lllddz.com 专业生产高低压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用凝露温度控制器,加热器,智能电力监测仪 NWK- WSK- DJR- LD2000/2010/2020/3000电力监测控仪 联系电话:0733-3353166 /3354496

网友E:
看样子,楼上的把楼主要干的事都干了,不知到价格几何。要低的话,楼主就失业了,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F:
呵呵,术业有专攻。楼主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市场推广、现场服务等,我们只是把利润率较低的产品供应部分承担下来,通过批量生产可以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和品质的优良保证,这样就更有利于大伙儿增强市场竞争力啊。

网友G(2006-02-23):
楼上的我们以前用过其他的厂家的,可以发点资料过来吗?
姓  名:任伟华
联系电话:0533-4131197
工作单位   :山东博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水设备厂
通信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柳杭路27号山东博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水设备厂
邮   编:255200

网友B:
资料已发送mail,有问题给我消息

网友H:
选一台宇电AI系列AI-702MAJ5L1L1仪表二路显示报警仪接一个墙挂式电流型温湿度变送器HTW-I型。上窗口显示温度下窗口显示湿度。

网友I:
  thdg ---我们厂里的加湿器也要传感器,所以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挺不错的,为了不违反论坛的規矩你可以发留言给我。如果你有更好的也可以告诉我的。谢谢

网友J:
温湿度控制器的选择,针对传感器的选择要看现场,一般选温湿度变送器,高湿要选干湿球温湿度的表。
调节器的种类也多生产厂家也多,主要看服务是否到位。
AI-708A或AI-702MA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