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中调用AddItems的问题

楼主(2004-10-19):
用delphi和OPC DA Automation Interface开发OPC Client,OPCAutomation_TLB文件中AddItems函数的形式为: procedure AddItems(NumItems: Integer; var ItemIDs: PSafeArray; var ClientHandles: PSafeArray;out ServerHandles: PSafeArray; out Errors: PSafeArray;RequestedDataTypes: OleVariant; AccessPaths: OleVariant); safecall; 请问如何定义PSafeArray类型的数组和OleVariant变量,如何将数组写入到PSafeArray和OleVariant变量中?如何从返回的PSafeArray中读出数组?

网友A:
Delphi7.0中有关于SafeArray的帮助

网友B(2010-04-02):
---------------------------
Project1
---------------------------
ID:192.168.181.176.SVs.system.sv_MoldFwdVis.Points[1].press
ErrorCode:-1073479672
Error Message:The item definition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server‘s syntax.
---------------------------
确定
---------------------------

我读KEBA的OPC,在加入“192.168.181.176.SVs.system.sv_MoldFwdVis.Points[1].press”到Group时,总是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原因何在?

网友C:
OPCAutomation_TLB  是DELPHI从DLL中生成的?

提醒楼主不要用 OPC DLL生成的文件方式调用OPC客户子程序。

我原来用C++BUILDER6就是这种方式写的OPC客户端程序,不知

为何没有通用性,换了一个OPC服务源后,我的程序出错,但网上

用另一种方式调用的例子却不出错,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重新模

仿,终于解决问题。

网友C:
bool AddItems(IUnknown * ptrGroup, // 组对象
wchar_t *items[],int count, // 项位号数组与项数
IOPCItemMgt * & ptrItems, // 项对象
DWORD hItem[] // 项服务句柄数组
)

这是OPC标准头文件中的AddItems子程序的定义,不涉及安全数组,

与楼主DELPHI生成的AddItems明显不同,涉及SafeArray.

我原来也象楼主遇到情况类似。因为我不用DELPHI,所以,没法

邦助你。

网友D:
楼上你是打酱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