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松下fp0问题

楼主(2004-10-19):
请问各位大侠,PLC的输出口如果处于频繁的ON/OFF时,它的反应时间最少是多少?我用的是松下fp0的PLC

网友A:
用脉冲输出可以达到10KHZ,够用了没?

楼主:
那我可不可以用它来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呢

网友B:
用它来控制步进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很easy的问题拉.

网友A:
FP0.FP1控制步进电机倒真的没什么难度,找着教材编程序就可以了 不过要做圆弧或者直线插补就费点力气,我做过,不是很容易的东东 做松下的朋友欢迎和我讨论交流。 QQ:87896882 E:2001TALIBAN@163.com

网友C:
不能直接控制电机,需要通过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行控制。我说的对否?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