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公害问题!

楼主(2004-10-19):
电力电子装置接到交流电网时,电网电流将产生非正弦畸变,导致电网电压产生畸变和高次谐波。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如果电网没有被污染,那么是否电压,电流波形就应该是同相位的?电流波形有畸变是否就一定有谐波存在?如果有谐波对电网到底存在哪些危害?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1.没被污染电压电流波形一般也不同相位,只是波形都是正弦的。 2.电流波形有畸变是就一定有谐波存在。 3.危害包括:增加无功损失,可能造成某些用电设备的损害,而且对周围弱电系统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