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控制24台侍服电机的控制系统

楼主(2004-10-19):
要可以同时控制24台侍服电机的控制系统,大家来讨论一下!用PLC来控制好呢?还有用工控机控制好?

网友A:
用三菱的Q系列运动控制器Q173CPUN可以同时最多控制32个轴,你的24轴可完全满足要求!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zhaoyf1225@tom.com

网友B:
如果你这24轴需要用一个CPU控制,并且采样周期很小,轴与轴之间有函数关系,TRIO MOTION的MC224是你最佳选择.MC224可以用世界上最流行和先进的通过光线通讯的SERCOS来完美的实现24轴的任意运动组合,也可通过单CPU发脉冲或模拟量控制这24轴.在这点上,TRIO MOTION 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TRIO公司有自信,在这样的应用场合具有绝对的性价比优势. 想进一步了解该产品信息,请EMAIL到:triomotion@126.com

网友C:
这么多轴只有两种控制方式可以实现,一个是用总线控制,采用支持总线控制方式的控制系统,伺服电机也要能支持总线控制方式。另一个办法是选择一个好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加工控机,伺服电机可以选用标准伺服电机,我们公司代理美国PMAC多轴运动控制卡,最多可以支持32个轴连动,应该讲,是最好选择,PLC控制24轴连动肯定不成,PMAC卡自带I/O,支持PLC后台操作,可以连接不同的反馈,有兴趣可以同我联系 13840146961 宋少平 另外发拉一个公司简介到您邮箱里,您可以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
如果用 多轴运动控制卡+工控机 还得跟PLC通讯控制!比较麻烦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烦琐的动作要由PLC 来控制!我想用FP-PP4四轴模块连续扩展6块来控制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D:
你所说的其它烦琐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把你的具体要求和系统功能发给我看看。

网友B: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TRIO MOTION的MC224与PLC通讯方便的很.可用以太网,CAN总线,PROFIBUS,DeviceNet,RS232(HOSTLINK),RS485(MODBUS).可以与上千个任意品牌的PLC I/O,模拟量,数字量信号方便通讯. 另外通过基于光纤的SERCOS---这最先进的国际标准运动控制总线,实现灵活的24轴控制.你也省掉了工控机. TRIO公司专门为安川SIGMAII电机设计制造了SERCOS卡,使得SIGMAII可与SERCOS网络直接相连.这样一来大大降低成本,比欧美的伺服系统性价比优越得多. "FP-PP4四轴模块连续扩展6块"这样用六个CPU,轴与轴之间通讯多有不便,而且布线也不方便. 你可以问一下所有供应商,单CPU最多控制几个轴?采用的总线是否是国际标准,那些著名公司用该总线,就知道谁是最好的了.

网友C:
用PMAC卡其实就不需要在带PLC拉,PMAC卡自带I/O如果不够用,可以扩展,最多可以扩展到1024*1024个点,相信应该满足一般场合使用要求拉,而且,PMAC卡可以连接多种反馈形式,就目前而言,可能只有及个别及个别场合,PMAC卡不能满足,可不可以发一个邮件给我,看看您都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您参考一下,帮您出出主意。邮箱地址:sysongs@163.com

网友B:
沈阳老宋: 您好! PMAC虽然能带I/O但价格可能是用PLC的5-10倍.在市场上PLC还是用得最广了.而且价格很有竞争力. 在网络功能上,PMAC可谓落后了.现在PMAC是第二代人经营.冲劲不足了.而TRIO MOTION的老板正是40出头,干劲十足. 怎么样老乡.在东北帮我推TRIO产品吧.保你售后服务量比PMAC少很多还叫你获得高利润.

网友E:
使用位置伺服系统可以同时控制64轴伺服电机,电话13012168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