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控制24台侍服电机的控制系统

楼主(2004-10-19):
要可以同时控制24台侍服电机的控制系统,大家来讨论一下!用PLC来控制好呢?还有用工控机控制好?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卡。

网友B:
一台计算机扩展多张运动控制卡,如采用4轴运动控制卡(6张)就可以实现要求,可以独立对每个电机进行控制。成本低!我曾控制过52台电机。 你可来电:13359237022

网友C:
这么多伺服电机只用PLC肯定不成,一般讲可以用总线控制方式或多轴控制卡,不过,要看你具体要求是什么,一般讲,总线控制方式实际是讲系统做到每个电机中,所以,看着系统价格不是很贵,但每个电机价格(主要是驱动器价格)会比正常伺服电机贵很多,有的是要翻倍的,所以最好用工控机+多轴运动控制卡,不过一般控制卡通过串口方式扩展的,速度会有问题,另外如果电机之间互相有运动关系,可能很难实现,推荐您用 本公司代理的美国PMAC多轴运动控制卡,该卡在对这么多轴做控制时应该讲性价比是最好的,详细情况请联系我,13840146961或邮件sysongs@163.com

网友D:
可以用三菱的.采用通讯的方式.可以联系我.13501112543/h_y_b@sina.com

网友E:
能说说你24台伺服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吗?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试台达的PLC和台达的伺服。 通过RS485实现控制,很方便,很经济。 最多可带245个轴。

网友F:
如果采用安川的伺服,控制24轴的,可以采用安川自有的多轴运动控制器MP2200.工控机连接一台MP2200即可,无需扩展,因MP2200运动控制器,最大能实现对256轴的控制. 这样的组合方式在日本被广泛应用在印刷机,包装机等行业.

楼主:
感激大家的关注!方法有很多!我想找个相对成本低点,稳定性好的方案!这24台不需要互相联动,各自走各自的!

网友G:
最好的控制器还是用Trio公司的MC224,接线方便、安装简单、编程易学易用,一个Pack正好控制24个伺服轴,成本比PMAC、UMAC、MP2300都要便宜;至于所谓的6张卡级联方式更是老土,接线困难不说,还很容易犯错误,工厂的大型控制系统一般都不考虑这种方式。 有兴趣到http://bjyes.gkong.com下载该控制器的说明书,也可电话联系。

网友H:
上位机如果使用计算机,系统会比较大,可靠性肯定会降低。根据你的控制要求,个人认为使用PLC+总线伺服的方式会更好一些。国内市场上一些总线伺服的价格也不是很贵(相对于日本伺服)。

网友I:
如果24轴不需要连动,是不是只要电机驱动器上有RS485接口就可以用PLC搞定了?

网友J:
采用24个带有控制功能的伺服连接起来就可以了。不用什么专门的上位控制。

网友C:
有一个简单办法,不过不知道您对每个伺服运动控制有什么要求,如果只是单一点位控制或者是单一速度控制,可以采用比较简单的控制器,与PLC连接,成本非常低,运动专家讲的方法当然可以,不过,带有控制功能的伺服价格应该是不便宜的呀

网友K:
只要24台伺服不涉及插补运算,即使联动就可以使用带总线通讯的伺服,而且我了解到的一种伺服驱动器自身带控制器不需要上位控制器就可以进行一般的运动控制,这样每台伺服之间采用通讯,如果有其他的信号需要处理的话,可以加一个PLC即可,PLC和伺服之间用通讯的方式来做,如果对通讯速度没有过高的要求用RS-485就可以了,这种伺服一般为欧洲货多些,有价格比较贵的,也有性价比好的(有的只是比一般的伺服贵10%到50%左右),如果你需要,请发Email(ffszmai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