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为什么我的西门子PROTOOL不能集成STEP7中呀

楼主(2004-10-19):
请教:为什么我的西门子PROTOOL不能集成STEP7中呀

网友A:
注意安装顺序:先装Step7,再装Protool,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关键是要让Protool重新搜索1遍(这个破东西只是在第一次运行的时候才搜索Step7)。

网友C(2005-02-01):
装完PROTOOL 6.0ASIA后,电脑都不能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