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电动调节阀的响应时间

楼主(2004-10-19):
本人近日开发气体储箱压力控制系统,在考虑用电动调节阀实时调节气体流量的可行性,我现在最关注的是电动调节阀的响应时间,就各位所掌握的资料看,现在国内的电动调节阀响应时间最快能到多少ms??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马马虎虎的电动阀都能用啦.电动阀的响应时间取决于上位机.

网友B:
马马虎虎的电动阀都能用啦.电动阀的响应时间取决于上位机. 也就是说你选的仪表的好坏, 013757170910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你们是生产什么的? KZY200309@163.COM

网友C:
浅见 我想取决于机械减速系统的迟滞

网友D(2005-01-09):
楼上说的对,对于一个系统单纯要求某个元件的相应时间是不公正,必须对整个系统而言才是正确的。

网友E(2006-10-25):
如果是压力控制是否取决于压力,谢谢!

网友F:
电动调节阀的响应时间跟控制器的输出是紧密相连的,一般来说,调节PID的微分时间可以缩短滞后,而增加比例带可以跟踪的跟快些.

网友G:
我认为电动调节阀的响应时间应是其全开时间的66%,因为电动调节阀的电机是处于开关状态,其转速与变比均是常数,若令τ=
Tmax*66%,则阀门变化ΔL所对应的时间就是t=ΔL/L*τ,即其速率
ΔL/ΔT=C。而对于气动调节阀却不尽然,气动调节阀可在智能定位器的控制下有一PID 过程,产生超调,以加快阀门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