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料位计现场干扰经常误发信号难题

楼主(2004-10-19):
请问大家:电容式料位计在何种条件下受到干扰?在现场经常碰到误发的信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电容式料位计被测解质的介电常数发生改变的条件下会受到干扰.

网友B:
电容式是接触式仪表,无法克服挂料影响,在挂料情况下,容易误报

网友C:
这首先要看你的电路设计,避免强干扰。在要看你的接近的外壳形状和材质!有 如果是料渣飞溅的化好象IFM有抗这样的近接,如果是电路走线的问题,那自己改吧!

网友D:
电容式的料位计是不是就是料位开关啊,但我们公司选用的是射频导纳式的料位计,其实也是接触式(用来测粉尘)的,说明上讲可以克服挂料的影响,他们二者有何区别啊??

网友B:
射频导纳也是接触式,技术上的优点是抗挂料。在传感器和处理电路里多加了一层屏蔽电极,实现抗挂料。你们公司现在选的哪家的射频导纳?我是射频导纳生产厂家,可以联系以下 13312118897

网友E(2005-11-23):
用FCY系列粉位测量设备试试,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网友F:
 to:晓奕

电容料位计是连续测量,输出模拟信号,不是料位开关,料位开关包括:阻旋式,浮球式、音叉式等等,输出开关量。

网友E: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2006-02-08):
strongdragon:
说是这样说,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是如何实现 通过电路来抗挂料的,可否详细的说一下啊

网友B:
射频导纳探杆和电路中都是三个电极,在中心测量电极和地极之间加入屏蔽电极(也有的叫保护电极),在电路上屏蔽电极和中心测量电极是同相位等电位的,这就实现了抗挂料.当挂料存在时,将同时粘敷在探杆中心和屏蔽电极上,由于在电路上屏蔽电极和中心测量电极是同相位等电位的,所以中心电极无法通过挂料向地极产生测量信号,屏蔽电极阻碍了这种信号.中心电极只能通过物料向地极产生测量信号,这样实现了防挂料.要是能画个图就更清楚了

网友H:
是什么介质?
其电极上的保护层有没有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