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教--单片机与交流伺服电机(转矩控制)

楼主(2004-10-19):
具体应用为:单片机控制松下交流伺服电机(转矩控制)进行自动饶丝。要求电机输出转矩实时反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会造成断丝。 本人在网上找不到如何对伺服电机进行转矩控制的资料,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还有单片机进行控制的总体流程。谢谢!!! 本人邮箱的oasislrf@163.com

网友A:
你想用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各种伺服电机的调试不一样。

网友B:
大部分伺服放大器都有位置、速度、转矩三种控制方式,只要设置好最大输出转矩,就可以用一个+/-10V的模拟量直接控制转矩了。除了伺服放大器的手册,还需要什么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