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主电池为什么采用288V的电压?

楼主(2004-10-19):
为什么采用288V的电压? 大家好!众所周知,现在的汽车一般都采用12V的电气系统,给驱动电机用的功率变换器的供电电压为288V,采用的是24块12V的蓄电池串联。请问,主电池的供电电压为什么选择288V呢?主电池电压的选择和什么有关系呢? 另外,随着汽车电子装置的增加,用电负荷也大大增加。因此将来采用42V的电气系统是发展趋势!请问问一下,采用42V的电气系统,主电池的电压选择多少合适呢?采用7块42V的蓄电池串联可以嘛? 希望各位老师、专家和同行们看到贴子后,能给予解答和指点,也希望各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楼主:
兄弟好急啊! 有对电动汽车的蓄电池供电知道的,请多多留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表意见呢???

网友A:
非业内人不敢乱说,可能是考虑到用单相交流电整流后能方便地对电池组充电吧。

网友B:
对蓄电池的充电是很讲究的,因为无论是过充电还是欠充电或者充电电源纹波大都会损害蓄电池寿命!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需要长篇大论,我就不多说了。 12V蓄电池在常温下充电时每节不可超过约15.45V,24节共约为24X15.45=370.8V 过去充电机为了减小纹波系数、降低成本,大多采用三相全波整流,为了安全大多采用三相变压器隔离的可控硅控制方式(现在最好采用高频开关电源),起码220的单相交流是不大会采用的。 时间有限,简单说点:)))

楼主:
哈哈!天衡,没关系的!大家只有知道一点就可以说出一点的,关键是大家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 瘦骨,你好!据我所知,12V蓄电池是由6块2V蓄电池串联得到的。充电时,每个2V的蓄电池被冲到2.4V左右,因此6块加起来就是14V。因此,现有车辆上供电的12V蓄电池输出的实际是14V,所以目前的新的电气系统是采用42V供电(42=14×3,实际是36V蓄电池)。 欢迎各位发言,感谢瘦骨,希望你以后能多多指教!

网友C(2009-07-04):
这是我摘下的国标GB/T18488.1-2001规定,电动汽车用电机及技术标准,你看看,电压未必就是288

4.2.1 电机的功率等级

电机的功率等级为5.5kW,7.5kw,llkW,15kW,18.5kw,22kW,30kW,37kW,45kW,

55kW,75kW,90kW,110kW,132kW,150M ,160kW,185M ,200kW及以上,并符合GB/T
4772.1的要求。

4、2.2 控制器输出容量

15kVA,35kVA,50WA,60WA,100kVA,150kVA,200kVA,270WA,NoWA,360kVA,

420kVA及以上。

附录A推荐了在360V,2ookW及以下单台电动机与控制器输出容量的匹配关系。
43 电源的电压等级

电机及控制器由牵引电源供电,电源的电压等级为120V,144V,168V,192V,216V,240V,

264V,288V,312V,336V,360V,384V,4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