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多通道低速并行PCI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4-10-19):
各位大侠好: 我现在做一个多通道(8/16)并行PCI数据采集卡,每通道采样速率为16K,8bit量化就可以, 求助各位大侠,我应该如何下手,A/D芯片如何选择,PCI控制部分怎么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PCI控制芯片? 另外,请问有没有现成的产品,不需要很复杂,现在凌华等公司的采集卡功能都比这强大的多

网友A:
本人在研究一工程项目,需要数据采集卡,麻烦您给推荐一款。 工程简介如下:在直径为30-40米大型存储水煤浆的罐中的四周布六个超声波接收传感器,中间有一个小车载有超声波发射传感器, 使用数据采集卡采集六个接受传感器的数据,依此来定位小车。超声波的频率为15K。 请问我需要的数据采集卡的性能指标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通道数应该是多少?采样频率是多少?信号电压在0.6V---20V之间,需要数据采集卡的量程时多少? 数据采集卡有没有精确定时的功能等。

楼主:
cuiying_beijing: 不好意思,我也刚接触数据采集卡,现在刚开始搞设计,懂得不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