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无源电流传感器如何工作!

楼主(2004-10-19):
大家好,请问无源电流传感器如何工作! 我们厂里碰到的电流传感器是三线的,但我从传感器的接线图上看到传感器输出与零伏线在传感器端并上输出4-16MA,而在输入设备端并上输出4-20MA,总之输入到设备的只有两点(传感器与外部相连的只有两点).    我们厂里目前的接法是:传感器正端接PLC模拟量输入的M+,传感器的输出与零伏在模拟量输入端M-处并接.M+,M-之间并没有24V.

网友A:
你所说的传感器应该是电流输出型传感器吧,若是则接法如下:正端接24V,输出端接M+;0V端接M-。即该传感器为有源电流输出型三线制方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