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bus-c PDP如何配置PROFIBUS

楼主(2004-10-19):
我现在在调试一个系统,用的S7 315-2DP 作主站,通过ANYBUS通讯转换器连接一个从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建立不起通讯,硬件及硬件设置完全正确。具体现象:故障现象:PLC的CPU 模块SF灯常亮,BF灯闪烁。 通过STEP 7 的Hardware Diagnostics诊断NO.5 station,提示如下信息: Dp slave not ready yet for data exchange.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data. Parameter must be assigned to the Dp slave again. 开始怀疑是双方的波特率(bitrate)设置不一致,引起通讯建立不上起来。与对方的工程师协商,converter 的波特率设置是19200 bit/s,而我公司的NO.5 station设置是187.5 kbit/s,更改成一致后编译下载到PLC,但仍然如上提示。现在Converter 状态: ② Feildbus Offline指示灯一直是红色,代表Feildbus不在线。 ④ Feildbus diag 指示灯1HZ闪烁,代表配置错误(ERROR IN CONFIGRATION) ⑤SUBNET STATUS 指示灯常绿,代表运行正常 ⑥DEVICE STATUS 绿灯闪烁,代表运行正常。

楼主:
希望哪位大侠指点迷经!!!! 我急啊??

网友A(2019-11-27):
大哥,查出来是什么问题没,我也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