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楼主(2004-10-19):
各位前辈    我的供电是24VDC,我要用PLC对这个24VDC 200W的电机进行无级调速,如何实现,可以用何种产品实现(最好能接收4~20mA的信号,价钱不是主要问题),谢谢

网友A:
恐怕只有你自己去网上找这种低压直流斩波器了。

网友B:
配一个带通讯端口的直流调速器就可以了WWW。KBELECTRONICS。COM 型号:KBWS-2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