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TD200的默认消息?

楼主(2004-10-20):
td200上电以后就显示SIMATIC TD 200,我想把它修改成别的信息可以吗?怎么改啊

网友A:
TD200的该界面有个使能位,记住后在PLC 程序中上电使该位值为一!

楼主:
这个使能为在哪里看啊,我看过td200的说明书,好像没有这个界面使能位的介绍啊

网友A:
td200设置界面的时候在右下脚把

网友B:
没必要,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界面然后通过程序编写,在其他条件为‘0’是这个截面始终为‘1’他原来的截面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