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仿真

楼主(2004-10-20):
请问各位哪里有OMRON的仿真软件!1

网友A(2005-03-16):
寻找omron仿真软件!

网友B:
cx-programme 4.0 欧姆龙软件 cx-simulator 1.5 欧姆龙仿真软件 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 QQ12195580

网友C:
你好,我用的是2。0的版本,在现场调试时会遇到将程序下载后第二次就不能在同PLC连接上的问题。能否发一4。0版本,谢谢

网友D(2005-10-01):
cx-programme 2.0 cx-programme 3.0 cx-programme 4.0 cx-programme5.0 和PLC仿真软件,其它品牌PLC软件,各种手册请到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即可

楼主:
to:职业自由人 能给我发plc仿真软件至shanjinpeng@yahoo.com.cn 谢谢!

网友E(2009-10-24):
要那个软件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