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 + 原点 + 插补

楼主(2004-10-20):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是一个二维锻造设备,要求径向加工精度为0.01mm,轴向加工精度为0.05mm。初步定用滚珠丝杠,中惯量伺服电机(1kw)。整个预算(控制卡+2电机+2控制器)最好不要超过15000。我该如何选型,请各位大大指点。 如果我用步进电机做开环控制,有可能达到要求吗。另外,原点该如何确定,用机械开关什么的似乎肯定不行,精度太差了,我怎样才能保证机器每次都精确地回到同一个位置。 另外,关于插补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插补就是让两台电机协调运动,使走出来的轨迹符合要求。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用软件直接控制似乎也很容易,不需要硬件插补,而且还灵活,不象硬件插补,只有直线和园两种形状。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你的成本预算偏差太大,电气部分不可能能做到那么低,两套伺服都壹万叁仟多了,你还要买两轴的卡,还要没直流电源,还要买作为原点、限位等开关,我建议根据你的控制要求用伺服。关于插补是怎么样的,这里很难跟你解释详细,网上搜索一下,有原理性的东西最好!

楼主:
谢谢指点。 成本预算不是问题,贵一些也行,关键是性能达到要求。 我想用国产的控制卡,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必须要同一厂家配套的吗,如果不用,那我打算用国产的驱动器+松下伺服电机,价格应该没有那么贵吧。(电脑的价格另算) 关于插补,一般的控制卡只能提供直线或圆弧插补,如果我的轨迹不是直线或园,那不是毫无用处,还是需要自己用软件来实现。是这样吗?

网友B:
您老想的太好了。国产驱动器能控制松下电机吗??就是能跑的话,也不是按你的要求转的。 你这套系统所有的东西都买下来,照着25000来吧。如果电机功率不够,还要加减速的话,你还得追加预算。

网友C:
楼上老兄说的没错,电机和驱动器那可是分不了家的。插补肯定是硬插曲补好,软件实现的总会问题。现在很多卡都是硬件插补了,又何必非选软插曲补的呢?国产的伺服一般低速性都不会很好,看你的要求,如果是国产的,卡+驱动器+电机,大概一万多没问题吧。

网友D:
关于您的系统,我建议使用伺服电机为好(如果您的机械精度没有绝对保证的话),因为您还有加工精度,在空载或负载较轻的时候你的设备没有问题,一旦负载较重,你的设备将是一堆废铁。 关于机械开关选择到是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使用一般的就可以了。毕竟你的设备要求才1道和5道,加工时都是相对坐标,没问题。 关于您问的插补问题,有些太业余,但也敢想。两轴插补只有圆弧和直线插补两种,你的轨迹不是园和直线没关系,你可以用园和直线组合出来。 我有一中控制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MC206(控制器)两轴

楼主:
谢谢诸位。 这个项目我也刚接手,所以很多东西不清楚。现在是边干边学习。 钟秀斌:控制卡12000太贵了,肯定超出我的预算。 如果电机和驱动器不能分家的话,我打算用松下(1kw)的,这样两套设备应该不到20000(太贵了,我哭555...)。 控制器我还是打算用国产的,省一分是一分。那么主控pc必须要用工控机,还是用普通pc就可以了?如果有合适的也请大家推荐一款控制器。 另外请问电机的惯量是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D:
我有一款更便宜的控制器,脉冲加方向控制方式,¥6000.00元/套,含软件,进口货。

网友E:
你的项目可以采用以下方案;松下中惯量1KW伺福(2套)+MPC02-2A(运动控制卡1张)。总成本:15800 控制卡指标:2.4M脉冲输出频率,两轴插补,原点、减速、限位信号输入、独立4入8出通用I/O 详情请致电:13359237022

网友F:
靠,PLC + 触摸屏 +步进电机=15000,我完全可以做到!要走什么样的轨迹都可以!需要联系我:QQ:37088442、TEL:0592-8573224 ---杨

楼主:
真的用步进电机也可以吗,这样能达到精度要求吗? pc必须要用的,因为还有别的很多功能要用。

网友E:
对头,如果只是你的0.01mm的精度,通过步进电机也是可以达到要求的,但是机械精度必须要好,这样成本加上商用pc+控制卡(国产)+步进电机(2套)总成本肯定在15000以内。

网友G:
不清楚你的加工原理,步进回零精度恐怕是问题,步进对大负载恐怕也有难度。你要真想省又要软插补,不妨考虑用脉冲发送卡加数字IO代替控制卡,但这样有风险不推荐。

网友H:
控制卡用国产的2500元就可以了,伺服可以用三菱的,1000w每套7200元。原点可以用一个开关从on到off,再找马达的Z信号就停下来就是原点。用软件插补有时走出来的轨迹有误差,硬件插补就没什么误差。

网友I:
TO 够用就好 您好,如果您能搞到低价控制卡,电机我到是推荐您看看日本富士伺服电机,详细资料已经发到您,富士伺服电机可以讲价格绝对能作到目前您所能用的几款伺服电机中的最低价,而且,性能可以比照安川伺服电机 可以联系我,电话:13840146961

网友J:
TO够用就好 控制卡我不太清楚,但是伺服我推荐你采用台达的伺服1KW中惯量才6500元/套。台达伺服有自动回原点功能,要回原点的时候只要给伺服驱动器一个上升沿触发信号即可。

网友E:
我这里可以提供你国产的运动控制卡,PCI插槽,2轴插补功能很强大,可以用Vb,Vc,C++等开发工具编程,最低价格:2300元。支持WIN9X,WIN2000,WINNT等系统。伺服我也可以提供,松下或者富士伺服都行,保证市场最低价。这样可以提供你全套的解决方案。总价应该在你预算范围内,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K:
KND CNC +富士伺服 18000RMB

网友L:
to 沈阳夏天: 呀,好便宜呀,你的公司再那?怎么称呼?有网站吗?我要买,怎么联系你?

网友M:
一定要用闭环控制,采用位移传感器比如:光栅尺、磁栅尺等控制行程及定位。

网友N:
精度要求不过1丝和5丝而已,有必要上光栅尺吗?最多在软件上做个补偿就够了。就这个预算,就是买光栅或磁栅,也买不到够精度的尺。

网友O:
你可以使用三洋伺服电机1KW5400元/套。另外,控制系统可以用一台电脑,在电脑中装上我们的CNC系统软件就行了。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搞定。

网友P:
楼主好, 希望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做伺服驱动器吗? 1000W的成本控制在2000元以内。(进口要6000以上 ) 2台的伺服电机 差不多4000元。 加控制卡 预算15000一定没有问题。 如果你需求的数量比较大, 我们公司可以考虑帮助你开发。 如果要买现成的我可以推荐现在和我们协作开发的单位。当然他们要卖你贵点。 谢谢 ! 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网站相关介绍: http://www.burnon.com/solution/electrical/iMOTION2.asp

网友Q(2005-12-15):
怎么牛人这么多!

网友R:
应该是卖东西的人这么多,哈哈

网友S:
用台湾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台湾东元的伺服电机1KW一套也就4800左右,完全能达到你的要求,请咨询:0755-33346382 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