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求解!

楼主(2004-10-20):
ACS600在空载状态下一切正常,可一但加上负载后,变频器控制面板显示,给定正常,可是输出频率很低,电流正常,无法带动负载!请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A:
负载,电机详细参数,是否用于起重

网友B:
torque or current limited?

网友C:
你的额定功率,电流设定是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 ACS600的负载是辊道电机,4.5KW,7台,电流限幅200%,负载重量大约是3-4吨!

网友D:
ABB华南区售后服务中心24h:13352837706.有没有做ID RUN ,可以使用DTC,这样起动转矩可以达到200%

网友E:
辊道电机?是带减速箱的那种吧 如果是带7台电机,最好不要做IDRUN,做IDREDUCE而且要用标量控制 变频器不认多台电机!

楼主:
还有一点是,当我们掉电重启变频器后,恢复正常了!请大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F:
检查进线侧空开,接触器,此问题本质是缺相.